求救斑竹:使用手轮发生让刀现象?

楼主(2008-01-02):
斑竹和各位前辈:小弟在现场遇见了一个手轮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工件加工时,使用手轮进行对刀(速度不快),发现摇动手轮时刀架会随着对应的方向移动,但停止摇动时刀架会反向移动十几丝。
    后来我将手轮倍率打到×10,一格一格摇手轮,发现在从第一格摇到第二格的过程中,编码器读数增加了10多丝,但摇到了第二个读数恢复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
买来的机床,还是自己生产的?是不是手轮接口处理程序有问题?

楼主:
机床是齐齐哈尔的,系统使用的FAGOR 8055,手轮也是FAGOR的

网友A:
如果是新机,则这样的现象应属于机床或系统的功能缺陷,应要求生产厂免费解决问题。

楼主:
TO 波恩:
  哪些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呢?

网友B:
當機台有漏電 從屏蔽線來干擾 另外其外殼是金屬 也會從外殼導電
後者 是阻抗匹配問題 其影響不大

网友C:
手轮摇一格,移动多少?

网友D:
这是正常现象,当摇动手轮在两格之间时,脉冲可能送出,也可能没送出,脉冲送出,编码器就会有反馈;脉冲没送出,编码器就没有反馈。
  手轮摇动停止时,有可能在你松手的瞬间送出一个反向脉冲,伺服当然要跟着反走X微米,由倍率决定;另外手轮质量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A:
楼上给出的理由不有点耐人寻味。

楼主:
to 刘岩利: 倍率为10,一格走一丝.

to 李纯绪:即使会反向,但是也不应该有要一丝会有十多丝的反向啊.

网友E:
工件加工时,使用手轮进行对刀(速度不快),发现摇动手轮时刀架会随着对应的方向移动,但停止摇动时刀架会反向移动十几丝。

后来我将手轮倍率打到×10,一格一格摇手轮,发现在从第一格摇到第二格的过程中,编码器读数增加了10多丝,但摇到了第二个读数恢复正常。

如果光是后者,参数的可能性较大。

前者机械结构不好倒是有可能,就不好说了。

齐齐哈尔的机床,你就凑合着用吧,你想想你才花了多少钱。
又便宜又好,有这样的机床吗?

网友B:
这"不"是正常现象---"是因"手轮质量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A:
以前听华中数控一位老总说起过:如果手轮信号处理不当,有可能产生高速摇动间骤然停止时,机床轴停不下来,会继续前冲一段的现象,为此需要依据具体轴的实际最高运行速度,限制手轮信号所对应的最高速度,而不只是一味地简单计数。

网友D:
刚上试验机试了,当反向间隙设大的时候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反向间隙设大的时候"———那就是由于手轮信号停止前意外回退引起了不必要的反向间隙补偿动作,应该属于机床运动逻辑设计上的bug

网友C:
看来,手轮的质量也确实不是太好。

网友F:
"即使会反向,但是也不应该有要一丝会有十多丝的反向啊."
-------
手轮的质量可能是有些问题。

提醒:“手轮”快速连续正反转,会出现累计误差(反复过零、临界问题),若在数控系统设计时考虑到要好的多。
     “手轮”快速连续同方向转,基本上不会出现累计误差(无反复过零、临界问题)。

网友A:
提醒:“手轮”快速连续正反转,会出现累计误差(反复过零、临界问题)
==============================================================================

如果出现此问题,那就是系统接口设计不到位。

网友B:
這是國內手輪的通病
若是法格原裝手輪 就應該我說的問題
倍數誤差產生 應該快速轉動產生 這是匹配問題

网友D:
反向间隙补偿与实际机械的反向间隙不匹配。

网友A:
楼上给出的理由是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