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的抗干扰性

楼主(2008-01-02):
大家好,我是做超声波清洗的,最近由于客户要求,我使用了立天华晨的温度变送器,发现有一个变送器经常出错,返回厂家维修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发现是干扰问题,设备中运用了变频器,我希望同志们帮我解决以下如何提高干扰性,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做好接地,不要与电源的共地.

网友B:
屏蔽完整,接地良好;信号传输电缆尽量与变频器拉开距离,以及和高压电缆交叉走线,如必须平行走线,注意拉开距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会试试的。

网友B:
对了,忘了说了,建议不要和变频器共用一个变压器的电源,可以考虑接入到照明电路,如不能避免,可考虑净化电源

网友C:
(广告屏蔽,建议更换为产品资料,不过不要留联系方法,否则还得浪费时间修改,谢谢)

楼主:
TO LANLEX:好的,我会试试的

网友D:
温度隔离变送器,本身就带有隔离干扰的功能啊.

楼主:
TO胆大心细,我是直接接入PLC,为减少成本,没加隔离模块

网友E:
我也这样结果变送器阿
没出现干扰阿
实在不行你加隔离模块试试吧

网友C:
有的变送器不带隔离的.用我们的温度变送器试试吧,输入,输出,电源三方完全隔离,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电源也是交/直流通用的.
苏州朗利斯公司 邓工

网友D:
我说的就是楼上的意思啊

楼主(2008-04-17):
最近我们用了个压力变送器,也是干扰太厉害,后来厂家给我们解决了,他把输入信号接得很短。

楼主:
电源不共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其實,你這些都是產品本身的問題,好點的壓力,溫度的變送器都是做好自身的抗干擾~!我做過很多干擾還多的工程!

楼主:
TO雨加雪:你能告诉我你们用的哪的温度变送器吗?

网友G:
你可以用屏蔽线呀,要不就给你的变频器放远一点嘛

QQ472738194

楼主:
屏蔽线不好使,还是想其他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