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电流衰减

楼主(2008-01-02):
请教各位大师,我做的驱动电路在低电流高速度下噪音很大.(L6506+6203 16细分,电流1.3-2.5A时,57BYG电机).是不是斩波时电流衰减的慢的原因?

网友A:
步进驱动系统噪音大是通病,一方面是原理使然,比如整半步驱动,或低细分倍率驱动;另一方面,也许和电流驱动波形的控制能力有关。“斩波时电流衰减的慢”倒未必是根本原因。

楼主:
谢谢斑竹大师.我回去拿示波器好好打打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