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Modbus地址对应不同频率,如何实现?

楼主(2008-01-02):
  设一变频器Modbus地址为1234;在DOP中做2键盘输入分别对应其正转、反转的频率;HMI通过宏读A 、B 这2个bit:A bit是“1”的时候正转键盘输入的数据给变频器做正转频率;B bit是“1”的时候,反转键盘输入的数据给变频器做反转的频率,2个键盘由操作人员输入。
   屏与变频器通讯,不涉及到PLC,只是由屏读PLC中的bit做条件,适时赋值给Modbus地址1234
   想不出来,兄弟姐妹们给支支招啊!

网友A:
变频器直接连接人机界面,控制变频器转速和正反向?

楼主:
是的,sunweek朋友

 但是屏通过宏读取PLC中的2个bit(不会同时为1),来实现正、反转的时候分别丢不同的频率给变频器

 头大了!

网友B:
直接读PLC判断后发数据给变频器不就好了....

网友C:
直接设置变频器的方向控制寄存器。

楼主:
键盘输入1(正转)的属性:写入存储器地址-1234  (工人输入任意频率)
键盘输入2(反转)的属性:写入存储器地址-1234  (工人输入任意频率)

就卡这了:正、反转是不同的频率,但是都是给MODBUS地址1234的,如何在屏里做个类似互锁的功能呢?
如果通过PLC的通讯模块到是简单,在不同的时刻MOV不同的数据给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D:
2个键盘?不明白了,因为键盘是没有定义指向属性的,所以在同一个画面中,所有的键盘都是一个东东,没有什么1、2可分。
或是你把两个键盘放在了两个画面里?这样就不用头疼啊,用宏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断来。
或是在同一个画面————不管在哪个画面,你要输入数值,都必须用到数值输入控件,你可以建立两个数值输入控件,指向同一个地址(1234),然后写它们的执行后巨集(宏)就可以了。

楼主:
engo朋友,谢谢回复,我认为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的,我用台达的屏,2个数值输入的键盘可以直接写到变频器的地址(1234)去。
如何在台达屏里面建立2个数值输入的控件呢?刚看了手册好象没有介绍到。
我发消息过去了,方便的话请QQ或MSN上聊,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