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的弊端

楼主(2008-01-02):
有了接地线接理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我在实践中的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比如有A和B设备需要电焊焊接.先在A设备上焊.完了以后在B设备上焊.如果电焊机的龙头线没有搭好,将通过接地线形成电焊机的二次侧的工作回路,接地线通过如此大的电流影响整个电源线,因为接地线和电源线形成三线五线制配线.

网友A:
我遇到过你讲的情况,结果把电线全烧了,要知道一般的电机的接地线是没有几百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