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精度检测项目及常用工具【转载】

楼主(2008-01-02):
数控机床精度检测项目及常用工具

--------------------------------------------------------------------------------

http://www.iianews.com 2007年12月13日

对每个工厂来讲,购买数控机床都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投资。为使投资的设备在生产中真正发挥中坚作用,保证加工出合格的零件,尽快回收成本是至关重要的。

经验表明,80%以上的机床在安装时必须在现场调试后才能符合其技术指标。因此在新机床验收时,要进行检定,使机床一开始安装就能保证达到其技术指标及预期的质量和效率。

另外经验也表明,80%已投入生产使用的机床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处在非正常超性能工作状态,甚至超出其潜在承受能力。因此通常新机床在使用半年后需再次进行检定,之后可每年检定一次。定期检测机床误差并及时校正螺距、反向间隙等可切实改善生产使用中的机床精度,改善零件加工质量,不至于产生废品,大大提高机床利用率。总之,及时揭示机床问题可避免导致机床精度损失及破坏性地使用机床。

随着数控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数控机床利用自身带有的测头系统来进行工件、刀具尺寸检测及进行仿形数字化。要知道上述功能的实现,与机床自身的精度密切相关,若机床精度不作定期校准,则谈不上准确地完成上述工作。

雷尼绍ML10激光干涉仪线性位移测量软件可提供按下述标准进行的数据分析:BS4656英国三测机标准;BS3800英国机床标准;ISO 230-2国际标准;VDI/DGQ 3441德国工程师学会机床标准;VDI 2617德国工程师学会三测机标准;NMTBA美国机床协会标准;GB10931-89中国国家标准;ASME B89.1.12M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标准;ASME B5.54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标准;E60—099法国标准;JISB2330日本国家标准。

2 英国雷尼绍公司先进技术

英国雷尼绍公司是专门从事设计、制造高精度检测仪器与设备的世界性跨国公司。主要产品为三坐标测量机及数控机床用测头、激光干涉仪、球杆仪等,为机械制造工业提供了序前(激光干涉仪和球杆仪)、序中(数控机床用工件测头及对刀测头)和序后(三测机用测头及配置)检测的成系列质量保证手段。她的全部技术与产品都旨在保证数控机床精度,改善数控机床性能,提高数控机床效率,可保证和改善数控机床制造厂工作母机的加工精度与质量,扩大制成品的市场。

2.1ML10激光干涉仪

雷尼绍ML10激光干涉仪为机床检定提供了一种高精度仪器,它精度高,达到±1.1PPM(在0~40℃下),测量范围大(线性测长40m,任选80m),测量速度快(60m/min),分辨率高(0.001μm),便携性好。由于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具有自动线性误差补偿功能,可方便恢复机床精度,更受到用户欢迎!

为使大家进一步了解ML10激光干涉仪在检测数控机床精度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点,下面着重介绍ML10激光干涉仪在精度检测中的应用。

(1)几何精度检测可用于检测直线度、垂直度、俯仰与偏摆、平面度、平行度等。

(2)位置精度的检测及其自动补偿可检测数控机床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微量位移精度等。利用雷尼绍ML10激光干涉仪不仅能自动测量机器的误差,而且还能通过RS232接口自动对其线性误差进行补偿,比通常的补偿方法节省了大量时间,并且避免了手工计算和手动数控键入而引起的操作者误差,同时可最大限度地选用被测轴上的补偿点数,使机床达到最佳精度,另外操作者无需具有机床参数及补偿方法的知识。

目前,可供选择的补偿软件有Fanuc,Siemens 800系列,UNM,Mazak,Mitsubishi,Cincinnati Acramatic,Heidenhain, Bosch, Allen-Bradley。

(3)数控转台分度精度的检测及其自动补偿现在,利用ML10激光干涉仪加上RX10转台基准还能进行回转轴的自动测量。它可对任意角度位置,以任意角度间隔进行全自动测量,其精度达±1。新的国际标准已推荐使用该项新技术。它比传统用自准直仪和多面体的方法不仅节约了大量的测量时间,而且还得到完整的回转轴精度曲线,知晓其精度的每一细节,并给出按相关标准处理的统计结果。

(4)双轴定位精度的检测及其自动补偿雷尼绍双激光干涉仪系统可同步测量大型龙门移动式数控机床,由双伺服驱动某一轴向运动的定位精度,而且还能通过RS232接口,自动对两轴线性误差分别进行补偿。

(5)数控机床动态性能检测利用RENISHAW动态特性测量与评估软件,可用激光干涉仪进行机床振动测试与分析(FFT),滚珠丝杠的动态特性分析,伺服驱动系统的响应特性分析,导轨的动态特性(低速爬行)分析等。

2.2QC10球杆仪

在数控机床精度检测中,QC10球杆仪和ML10激光干涉仪是两种互为相辅的仪器,缺一不可。ML10激光干涉仪着重检测机床的各项精度;而QC10球杆仪主要用来确定机床失去精度的原因及诊断机床的故障。但与ML10激光干涉仪相比,QC10球杆仪目前还没有被广大用户所了解。为此以下将着重介绍QC10球杆仪原理、功能及在检测中的应用。

2.2.1什么是球杆仪

雷尼绍QC10球杆仪是用于数控机床两轴联动精度快速检测与机床故障分析的一种工具。它由一安装在可伸缩的纤维杆内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构成,该传感器包括两个线圈和一个可移动的内杆,其工作原理类同于使用LVDT技术的位移传感器。当其长度变化时,内杆移入线圈,感应系数发生变化,检测电路将电感信号转变成分辨率为0.1μm位移信号,通过接口传入PC机。其精度经激光干涉仪检测达±0.5μm(在20℃)。

当机床按预定程序以球杆仪长度为半径走圆时,QC10传感器检测到机床运动半径方向的变化,雷尼绍QC10分析软件可迅速将机床的直线度、垂直度、重复性、反向间隙、各轴的比例如否匹配及伺服性能等从半径的变化中分离出来。

2.2.2主要功能

(1)机床精度等级的快速标定通过在不同进给速度下用球杆仪检测机床,使操作者可选用满足加工工件精度要求的进给速度进行加工,从而避免了废品的产生。

(2)机床故障及问题的快速诊断与分析球杆仪可以快速找出并分析机床问题所在,主要可检查反向差,丝杠背隙差,伺服增益不匹配、垂直度误差、丝杆周期误差等性能,譬如机床发生撞车事故后,可用球杆仪检测并快速告诉操作者机床精度状况及是否可继续使用。在ISO标准中已规定了用球杆仪检测机床精度的方法。

(3)方便机床的保养与维护球杆仪可以告诉用户机床精度变化情况,这样可提醒维修工程师注意机床的问题,进行预防性维护,不致酿成大故障。

(4)缩短新机床开发研制周期用球杆仪检测可分析出机床润滑系统、伺服系统、轴承副等的选用对机床精度性能的影响。这样可根据测试情况更改原设计,因而缩短新机床研制周期。

(5)方便机床验收试验对机床制造厂来说,可用球杆仪快速进行机床出厂检验,检查其精度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球杆仪现已被国际机床检验标准如ISO230、ANSI B5.54推荐采用。对机床用户厂来说,可用球杆仪来进行机床验收试验,以取代NAS试件切削,或在用球杆仪检测好机床后再切试件即可。

2.2.3工作精度检测

QC10球杆仪是一种快速(10~15min)、方便、经济地检测数控机床两轴联动性能的仪器,可用于取代工作精度的NAS试件切削。

楼主:
此文虽多少有些为雷尼绍做广告之嫌,然而雷尼绍的激光干涉仪和球杆仪确实已在机床精度检测领域拥有广泛知名度和用户群,因此不妨转载过来,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激光干涉仪和球杆仪在机床精度检测方面的作用。

网友A:
雷射校正儀 球桿儀都是搞數控機床必備 可是很多廠家買來只為做秀裝飾用 透過此檢驗儀器 所呈現數據與圖形 在機械上代表的意義 多數還是搞不清楚 善用儀器來改善設備生產工藝 才能做到商品化

网友B:
"雷射校正儀 球桿儀都是搞數控機床必備 可是很多廠家買來只為做秀裝飾用 "
这才是问题所在。我有个同学是做量具检定的,聊天时提到,他有些客户的量具,一年只用一次——就是送去检定。

楼主:
“有些客户的量具,一年只用一次——就是送去检定”———不禁令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句话:要买就买需要买的,而不只是想要买的。一年一次送去检定,对于这样的企业而言,到底算是需要呢?还是想要?或许是一种无奈吧!一个不重视计量,不重视标准的企业很难想象能有什么出路。

网友C:
有时可能是无奈啊。
不过,对企业而言,还是提倡应坚持实用为主,毕竟企业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主体的。

楼主:
只要定义为企业就无不是自食其力的主体。不过“重视计量和标准”与“企业提倡应坚持实用为主”不矛盾吧?!

许多走过来的企业都深知自己不重视计量和标准所吃过的亏有多大?也许太小的或初创的企业还确实无暇顾及这些。

网友C:
帮你顶,有道理

网友A:
這僅是設備組裝後的檢驗 借數控補償功能提高機床精度
那元件的品管檢驗 組裝的檢驗?
球桿儀也僅僅對機械精度測量 那對數控電器性能檢測 還是有些不足 像高速 小圓 重複精度
在此做些補充

网友B:
“一年一次送去检定,对于这样的企业而言,到底算是需要呢?还是想要?”
是需要,没有合格的量具,就没有生产相关产品的资质,这个政府部门是要管的。有了量具,实际生产中用不用,就没有人管了。

楼主:
悲夫!无奈而荒唐的理由。

网友D:
到底是要量器具好?还是不要的好?以前的公司几乎人人都有量具,仪表,可是出来的产品质量并不那么理想;现在的公司,很多人连一把普通的卡尺都不认识,但产品也照样符合标准,这让我有时候也犯迷糊,到底是设备,工艺就能决定产品质量,还是人的因素占重要比例?

网友A:
很多人连一把普通的卡尺都不认识,但产品也照样符合标准

尺都沒有 怎還有標準

每個人工藝都不同 同一個人 都還有情緒修養問題 量產要如何避開人的因素 就需要尺

楼主:
除非把大活人当简单的搬运机器使,否则很难想象“很多人连一把普通的卡尺都不认识,但产品也照样符合标准”

网友E:
机加工中的质量环节“人机料法环”样样重要。
以前是没有数控设备,操作人员对加工的把控当然要靠量具,人工操作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大一些。
现在有数控设备,对量具的使用就少了。但人的影响因素还是很重要,比如输错数据,编错程序,选错加工基准等。

网友D:
是啊!我们这里奉行的理念就是让员工做最简单的事情,因为是人就会犯错,而机器很少会犯错,宁可把风险转到机器上,也不让人去担当,所以很多人只会进行简单的操作,设备维修员也只是更换部件,很少去做问题分析和测量,所以没有什么量器具.

楼主:
这么看来工人在你们那里确实已经沦为只是有血肉的机械手了。当然了,减少人因对质量的影响也是符合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的指导精神的。

网友D:
所以这样一来, 设备维护人员的钻研的热情和能力就被忽略和放弃了,很多学校毕业没多久的人待了不长的时间就觉得学不到东西而辞职,真让人惋惜.

网友F:
碰到了,我就也啰嗦几句,波恩版主所说的是肯定要要做的,不过也有不做的厂家,还是说重要的吧。
如果连镭射都不干涉的,那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基本都会做,当然了我在这指的是20W以上的加工中心或数控车了。
不做BALLBAR的我是听到过,是30W以上的加工中心哦,他们就不做这个,买这样机床的客户就倒霉去吧,其实机床的好坏从BALLBAR图里一看就看出来了,真圆度越小越好(一般要在8U以内,前提是图形要是个圆,而且圆很细腻,达到这些才是高档的系统和高刚性的机械(我所见的高级的可以达到4个U哦))。其实每次数控系统厂家推出新系统都是拿BALLBAR改善了多少来说的!
主轴马达和伺服马达都要做动平衡校验的,要动平衡仪的,还的有数量的操作工。
最后还的实际切个圆的,是拿一块铝切个300的圆,然后拿到三次元室去扫图出来,这个圆度也要15U以内哦,一般8U左右,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其它的也有很多:立轴要前倾,但不能超过一定的数据。立轴的配种要装的平衡,立轴上下走时不能有过大的摆动。从立轴的一个侧面去推立轴,左右摆动的幅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制。大型机床的工作台面不能是拱的之类的变形,还有很多......这些就用千分表打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些东西买齐得多少钱啊?

楼主:
“参数错误”有非常丰富的现场经验和对业内现状的实际了解,对于真正有责任感,并打算长期经营的企业而言,基本的检测仪器肯定会舍得投入,并在生产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我知道一家做小机床的企业,光是雷尼绍的激光干涉仪就有将近10台,而且主要用于装配现场。
另,今后还是直接称呼本人的ID“波恩”好了,本人已不再是斑竹。

楼主:
花钱的问题,取决于企业的现状和思路,想挣什么样的钱,就有什么样的花钱方式。

网友H:
还要看企业的重视程度

网友I(2011-09-05):
这才是高科技产品。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