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8-01-02):
各位:
     由于公司设备电流100A-400A 之间,以前一直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开断;
     现在想改成电流可调的可控硅的控制,请问用那种品牌的好,最后是国外的,
     因为我以前是希曼顿的,最好是一套的,还有温控仪,触发器。

网友A:
温控用固态继电器做调功是最好的方案,为什么要改成电流调节?

楼主:
固态继电器 好像 只能过零触发啊
   能不能做 移相的  谢谢

网友A:
固态不能做移相,但做温度控制应该是过零触发的调功控制,功率因数高,没有谐波。为什么要做移相控制?

楼主:
那 过零的怎么控制电流大小啊?

网友A:
控制的目标是温度,为什么要控制电流?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脉宽调制器,因为要控制固态继电器,受电源固有频率的影响,这个脉宽调制器工作频率要低于50赫兹。如果不要求电流很平滑,只满足宏观控制电流的大小的话,可以设定在1赫兹,也就是说在一秒钟内,一部分时间通电,另一部分时间断电,改变这个通断比九能调节电流了。

网友A:
PID调节器闭环调功系统是怎样工作的不了解吗?

楼主:
温度 我是基本恒温的,大约800多度,
主要是电流太大,有几百安培,我不想一下子几百安的电流加上去。
所以要通过可控硅调节电流大小,这样也可以节能啊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工作在移相方式,谐波干扰会很严重的。

楼主:
不会啊
   工业上没那么精确,只要控制电流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固态继电器也好,可控硅也好 都是采用工业级模块的。有的还是光电隔离的或者有吸收电容的。只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可靠

网友A:
还是没懂调功。

网友C:
到http://www.cqllyb.com/LDT6000.htm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D:
发邮件箱到gz.daheng@vip.163.com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B:
电子市场上有很多你需要的这种移相控制电路,软启动就是一种(其实把软启动的某些功能去掉就成了你要得)。再者,几百安培的加热器应该是多路并联的吧,你可以拆开,每一路加一个固态继电器,依次上电,就可以解决

网友E:
有是有好贵,温控表加控制器要过万,温控表精度0.1,要不要这么去做。QQ:272484244

网友F:
我告诉你个方法:
你采用ZEAA-316可控硅调节仪和XMT数显仪表控制就够了,主回路采用6只单向可控硅,或者3只双向可控硅。价格还是很经济的。我们常年使用,技术很成熟。http://ymgk.7su.net.
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
    我告诉你个方法:
你采用ZEAA-316可控硅调节仪和XMT数显仪表控制就够了,主回路采用6只单向可控硅,或者3只双向可控硅。价格还是很经济的。我们常年使用,技术很成熟。http://ymgk.7su.net.cn
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我邮箱  abc051266@163.com
 不甚感激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