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光栅改装为绝对式

楼主(2008-01-02):
现在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伺服电机配合RENISHAW的光栅反馈系统。由于都是增量式的编码器和光栅,掉电再上电后都需要回原点。

现在我们有个构想,就是用个低功耗的读取设备一直读取光栅尺的位置,掉电也保持读取。当然,RENISHAW的读书头也用备用电池等进行供电,

保证一直有数据读取。当上电后,自动切换到电源供应,同时将存储的读取位置数据和控制系统中数据比较,将相关改动送入控制系统,则

系统可以识别当前位置,免去原点复归的烦恼。

现在这些只是构思,不知哪位达人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提供灵感。谢谢!

网友A:
日系的伪绝对式编码器正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不过一切工作都是由单圈绝对式的多码道编码器以间歇工作的省电模式完成的,估计RENISHAW的读数头即使配上备用电池供电也未必足以胜任。

网友B:
如果用现成的标准光栅读头,恐怕够戗,它可不设计低速省电模式.
行程有多大?如果刑场不是太大,考虑一下真正的绝对式是否可行?如果行程很长的话,可否是用光栅尺的Z信号做个编码,这样何以缩短回原点的行程.

网友C:
低耗省电模式需具备以下几种情况:1。部分绝对,可间隙读数,2。或低分辨率,3。或很低速。以上3种RENISHAW的读数头(光栅尺)都不是,故这个方案不可行。
绝对值光栅可选的少,且很贵,倒是可以考虑旋转编码器改绝对的。如电机编码器不容易换,那只有在低速端加装绝对值编码器了。估计低速端加装一个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成本与你低功耗的研发试验成本比也高不到哪里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行程有1m左右,所以如果使用海德汉的绝对,那个贵啊。受不了的啊。

楼主:
不过,我们看到国外的设备上有这样的用途啊。不知道人家怎么实现的。差距啊。

网友D:
你可以询问雷尼绍光栅的中国技术支持啊,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的!!!!

网友A:
专门为检测环节配备后备电源或电池组也不是不可以解决,但毕竟不是正路子。

网友C(2008-02-01):
普通光栅尺的耗电问题(需始终计数),用电池是抗不住的。伪绝对是经专门设计的,内有部分绝对的因数,也是一种“不简单”的技术。

在这里改装绝对值光栅尺较贵,可以在丝杠装一个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较经济型的),开机读一下,以后低密度的读取一下,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