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一种光电最好(急)

楼主(2008-01-02):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好难解决.就是光电对透明瓶子的计数,因为瓶子是透明的,经常会出现计数错误的情况.在这希望得到那些有经验的师傅的请教.有那一种感应器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微波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能再说得详细些.
多谢

楼主:
能给出一个型号给我吗

网友B:
同意楼上,用对射型的

网友C:
有超声波的。

网友D:
用专用光电,OMRON,施耐德等都有

网友E:
用光纤传感器,可用基恩士的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回答.多谢!!!

网友F:
这个我有经验;
检测透明瓶采用透明瓶专用检测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我以前用的是欧姆龙的透明瓶检测开关。我现在没在办公室,记不得型号了,你可以让供应商帮你选型,或者拨打欧姆龙800电话。
当然,我并不是建议你要用日本产品,只是举例罢了。
我以前选用的透明瓶检测开关可以检测透明的矿泉水瓶,没有问题,单价大概在700元左右。

网友F:
另外,经过测试,普通的对射型/反射板型光电开关一般可以检测到透明瓶的两个边沿。如果控制上可以进行处理的话——屏蔽其中一个边沿,写一段抗干扰程序,那么使用普通的对射型/反射板型光电开关也是可行的。

网友G:
用专用光电OMRON,

网友F:
在这个帖子对你有用——检测透明瓶的欧姆龙光电开关: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54411

网友H:
用P+F的就可以.

网友I:
上面说的这几个品牌都可以呀
你用扫是不是太差了的,如是,就改掉去.我们用的是OMRON的,一直都好得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