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请问三维激光扫描时什么原理?谢谢

楼主(2008-01-02):
(无正文)

网友A:
创意电子代理进口激光二极管驱动芯片,可应用到激光测量,激光扫描,激光传输等。
激光二极管驱动芯片介绍:
·驱动频率CW-155MHz;
·APC控制;
·ESD保护;
·温度保护
·控制简单
·驱动电流 100mA/250mA/700mA....
www.weltronics.com
xu.yibin@weltronics.com
0755-8348 0330 Ke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