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模块维修案例(转)

楼主(2008-01-02):
此机送到广东容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故障现象:电源灯不亮。分析与维修:此PLC电源模块通常电源烧坏,因类此类情况很难试机,也只有是电源部分才能维修,检测电解电容两端短路但焊开电解电容发现没短路,再查找有一三极管烧坏,更换后正常,各组输出电压正常。评论:电源最常见的是短路故障及短路引起的问题,所以维修前排除短路是解决的第一方法。

网友A:
没有一点用的案例

网友B:
我是一名大学生,职称是技师。学校学过OMRON系列程序编写,学的还可以,也自学过三菱的程序编写。对一般程序可以独立编写,对于复杂程序自己没有试过,对于计算机绘图也可以,本人热爱这方面,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电气工作。想找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高手老师指导我向电气设计,PLC编程方面发展。老师最好是山东的地区的!一定要真诚的。          QQ:10013668    电话:1585366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