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惯量计算

楼主(2008-01-02):
有一项目请大侠们帮忙计算一下所需要惯量:
由伺服带动皮带
前辊为伺服主动辊,后辊为从动(无动力,由前者牵引转动),两者之间用环型皮带连接.
伺服主动辊:重量600KG,直径420MM,长度2200MM,
从动辊:重量600KG,直径420MM,长度2200MM,
皮带:重量200KG,厚度2.7MM,长度19M,宽度2米.
工作方式分连续方式和间歇方式,连续工作时线速度100米/分,间歇工作时70CM/2S.
电机输出轴连接20:1的精密行星减速机.
我选用三菱MR-J2S-700A+HC-SFS702行不行?或者大虾们帮我推荐一款伺服.

网友A:
1.惯量计算
主动滚轴惯量:Jm1=1/8*m1*D1^2=1/8*600*0.4^2=12kgm^2
从动滚轴惯量:Jm2=1/8*m2*D2^2=1/8*600*0.4^2=12kgm^2
载荷惯量:Jm3=m3*r^2=200*0.21^2=8.82kgm^2
负载惯量:J=Jm1+Jm2+Jm3=12+12+8.82=32.82kgm^2
加速扭矩T1=J*a/r=32.82*a/0.21
2.扭矩计算(设加速时间为t)
S=1/2at^2
vt=v0+at
得a=100/60t
如果皮带上还有载荷的话设为m
F摩=u(m+200)g
F加=(m+200)a
T2=(F摩+F加)
T=T1+T2

网友A:
还要加上减速比R
负载惯量j^2=J^2*(1/R)^2
扭矩t=T*1/R

网友B(2008-11-04):
引用 网友A:
1.惯量计算
主动滚轴惯量:Jm1=1/8*m1*D1^2=1/8*600*0.4^2=12kgm^2
从动滚轴惯量:Jm2=1/8*m2*D2^2=1/8*600*0.4^2=12kgm^2
载荷惯量:Jm3=m3*r^2=200*0.21^2=8.82kgm^2
负载惯量:J=Jm1+Jm2+Jm3=12+12+8.82=32.82kgm^2
加速扭矩T1=J*a/r=32.82*a/0.21
2.扭矩计算(设加速时间为t)
S=1/2at^2
vt=v0+at
得a=100/60t
如果皮带上还有载荷的话设为m
F摩=u(m+200)g
F加=(m+200)a
T2=(F摩+F加)
T=T1+T2

如果皮带上还有载荷的话设为m
F摩=u(m+200)g
F加=(m+200)a
T2=(F摩+F加)
T=T1+T2

这是影响你扭矩,如何影响惯量的呢?

网友C:
上述技术忽略了电机本身惯量,同时要考虑传动效率问题

网友D:
好贴,邹公,请问下,以下这个怎样计算,谢谢!

有两条轴,每条轴的重量为400KG左右,两轴通过齿轮转动,1:1转动,最大300转/分,两轴的直径为300mm,长度为1500mm,请问用伺服电机直连带动,电机的转距是多少,多大功率的,计算公式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