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材料的导热系数大比拼!

楼主(2008-01-02):
 导热率 W/(m*K)
金刚石     1300-2400
硅      611
银      429
铜      401
金      317
铍      250
铝      240
氮化铝     200
钨      180
锌      116
镍      91
铁      84-90
铟      82
钯      72
铂      72
铟90 银10      67
锡      66
金80 锡20  57
锡63 铅37  50.9
锡60 铅40  49.8
锡50 铅50  46.7
锡62 铅36 银2  49
金88 锗12  44
锡40 铅60  43.6
锡30 铅70  40.5
锡20 铅80      37.4
锡10 铅90  35.8
锡5 铅95      35.2
铅       35
AI2O3 (96%)   35
锡银      33
锡锑      28
锑       24
42 合金      15.6
银填充的相变型光盘片 3 - 8
氮化硼填充的硅树脂  6
银填充的铸模     1.3 - 5
模压料      0.6 - 0.7
BT 环氧树脂  0.19
FR-4        0.11
空气       0.03

楼主:
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4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硅胶导热绝缘垫的长宽规格400x200mm,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 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超薄化的无风扇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安规94V-0 要求,已通过SGS公司关于欧盟ROHS标准检测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开关电源绝缘,耐溫,耐电压,导热及防火材料:
1.软性硅胶导热垫,工艺厚度从0.5mm--5mm,每0.5mm一加, 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 导热系数高达2.45w/mk, 同时具有非常好的绝缘性能.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 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因此, 是非常好的导热材料. 特性柔软,专门为利用间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 能够填充缝隙, 完成发热部件与散热片的热传递, 增加导热面积, 同时还起到防震,绝缘,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超薄化的设计要求, 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 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2.大功率MOS管,散热绝缘片一般使用矽胶片, 导热系数: 0.8-1.2W/M.K, 成本低, 易组装, 对高发热量的MOS管绝缘是没有问题, 散热效果很理想.
邮件:guojing891@126.com
传真:0755-89962182
电话:13128919135
QQ:503090803
谢谢你的支持.多谢关照!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8719

网友A:
靠,金刚石导热还那么好啊!

网友B(2011-03-31):
湘潭湘仪仪器有限公司DRL-3导热系数测定仪介绍

一、 概述
本仪器适用于测试薄的热导体,硅胶,硅橡胶,固体电绝缘材料,导热胶,导热树脂,陶瓷基片,铝基片等材料的导热系数。仪器符合标准GB 5598—85《氧化铍导热系数测定方法》,MIL-I-49456A《绝缘片材,导热树脂,热导玻纤增强》,ASTM D5470-2006GB《薄的热导性固体电绝缘材料传热性能测试标》。
仪器特点:带自动加压,自动测厚装置,用电脑实现全自动控制;采用6点温度梯度检测,提高了测试精度。可检测不同压力下的热阻,导热系数和界面处接触热阻。广泛应用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质检部门和生产厂家的材料导热分析检测。
二、主要技术参数
1,测试试样厚度 0.2∽20mm
2,厚度量程范围 0∽30mm
3,真空度 10KPa
4,电炉温度 100℃
5,试样直径 Φ30mm
6,试样数量: 1块
7,导热测试量程范围 0.1~300W/m.k
8,热阻测试量程范围 0.05~0.000005m2.k/w
9,压力量程范围 0∽1000N
11,测试精度: 优于5%
12,电源电压: 220伏
13,功率: 300W
三、基 本 原 理
DRL-Ⅲ型真空热流法导热系数测定仪是以稳定导热原理为基础,在稳定状态下,单向热流垂直流过试样,通过测量试样上下两导热杆6个点的温度,有效传热面积和厚度,即可计算试样的导热系数。
四、仪 器 装 置
根据稳态导热原理建立的导热系数试验装置是由控制电脑,上压杆与下压杆,加热器,抽真空装置,水冷却装置,加压装置,测厚传感器和测温仪表共分八部分:
1、上压杆,下压杆
由导热良好的纯铜棒组成,上压杆上端连接加热器,下端压紧试样;下压杆上端顶住试样,下端连接水冷却装置 ,在上压杆,下压杆上分别固定有温度探头,用于测量热流量。
2、加热器:
加热器直接固定在上压杆上端,通过高温电阻丝对上压杆加热到设定温度,并保持温度恒定。
3、温度测量系统:
温度测量由7块温度表和7支热电偶组成。其中6个检测上压杆,下压杆的温度,一个检测控制加热器温度。
4,抽真空装置:负责对容器抽真空,使试验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确保精度。
5,水冷却装置:使下压杆的下端温度保持稳定。
6,加压装置:负责给试样施加不同的预压力,使仪器能测试不同预压力下的结果数据。
7,测厚传感器:检测试样在施加不同的预压力情况下,厚度的变化。
8,控制电脑:负责试验数据的检测,试验控制和试验数据的计算与保存。
五、使 用 方 法
1、对试件的要求:
试件底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不大于0.02mm,两个端面的不平度小于0.02mm。
2、试件的预处理:
测量干燥条件下导热系数时,试件应根据材料本身的技术规定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进行干燥处理至恒重;
3、测量步骤:
(1)首先制作好的试样,在试件两面涂上导热油,打开真空罩,再将试件放置在上压杆,下压杆之间进行合轴装配。
(2)打开电源开关,将钮子开关打向“加载”,当压力表显示压力时,将钮子开关打向“停止”。然后盖上真空罩。
(2)关闭仪器侧面的进气阀门(手柄为垂直方向),开启抽真空阀门(手柄为水平方向),启动真空泵抽真空, 接通冷却水.
(3)打开电脑程序,点击“导热系数测试”,进入试验界面,在压力设置栏,可选择“人工加载”或“自动加载”。当选择“人工加载”时,先点击“加载”,达到压力后,再点击“停止”即可。电脑显示试样实际压力大小。在厚度输入栏,可选择“自动测量厚度”或“人工输入厚度”。在“温度设置”栏,点击“修改设置”,输入试验温度值,点击“确认设置”,当电脑显示“温度已设置好”时,打开电炉开关,点击“升温启动”。达到温度后,点击“自动测试”,电脑自动测试三次,如三次结果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便显示结果,最后点击“生成报告”,电脑可显示数据和曲线。点击“文件另存为”可保存结果数据。
(4)可根据试验实际情况,调整基本参数设置。方法是:在测试界面,点击“基本参数设置”,进入基本参数设置界面;可调整温度梯度偏差,炉温温度偏差,偏差越小,试验时间越长,但精度也相应提高;调整结果误差范围的百分比和温度稳定时间,效果也一样。
4、导热系数计算公式:
λ= × -------(W/m.K)
热阻公式:RT=h/(λ×AS)-----(m2.K/W)
其中: E=λcu(t1-t2)h
C=l1(t2-t3)-l2((t1-t2)+(t3-t4))
λcu-----压杆的导热系数
Acu-----压杆的截面积(m )
AS-----试样的截面积(m )
h------试样的厚度(m)
l1------热电偶1和2的距离(m)
l2-------热电偶2和上热端面的距离(m)
t1, t2-------热电偶1和2的温度(K)
t3, t4--------热电偶3和4的温度(K)
5、系统标定:将已知导热系数的标样,按上述方法进行测试。当电脑显示结果后,按住“Ctrl”,再在空白处点击,在标定界面,输入标样值,再点击“标定”。然后再测试一次标准板,显示结果后,检查和标定值是否基本相同。如没问题,表示标定成功。
六、注 意 事 项
1、熟悉仪器各附件设备的使用说明;
3、当外电源波动较大时,应进行二次稳压;
3、定期用标样进行标定,保证测试精度。

        更多內容请参考www.xtimf.com

网友C:
绝缘漆的导热系数是多少?浸了漆的铜线绕组的导热系数是多少?

网友D(2015-03-28):
都不是很了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