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8-01-02):
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9A,图纸上三路保险是35A,怎么一启动或者是再次启动的时候总烧保险?

网友A:
电机的接法对吗?是不是星形错接成角形?

网友B:
如果接线无误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保险的选型(电动机保护/线路保护/半导体快熔)是否正确(结合看脱扣曲线I方T)

网友C:
是动机的启动时间是多少?

网友C:
是风机类负载吗?风机类起动时间较长.

网友C:
根椐你的额定电流为9A,按7倍起动电流计算,为63A,算熔断器时,按0.2倍计算,63*0.2=12.6A.
你现在选的是35A的,应该说是足够大,怎么会烧保险呢?

网友D:
见议量一下电机,还有如接触器等设备,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你说的再次起动,那成功起动的时候钳一下电流.

网友E:
  带负荷启动吧

网友F:
要空载哦

网友:
建议1、查看线路是否安装正确,是否有短路可能。2、检查电机本身是否正常。3、确定启动时间是否过长。假如启动时间过长,可能需要在启动时断开熔断器连接,启动正常后再接通。

网友G:
短路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谢谢各位,电机绕组以及对地我都量过了,没问题.

网友H:
看看是否缺相

网友I:
空载试一下。

网友J: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K:
下面引用由steven在 2008-1-2 18:4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接线无误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保险的选型(电动机保护/线路保护/半导体快熔)是否正确(结合看脱扣曲线I方T)<…
--------------------------------------------------------------------------------------------
同意!

网友L:
1 电机的起动时间长短。
2 电机的负载的大小。
如果以上计算正确,考虑线路是不是有接好接紧。是不是接触件的接触电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