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故障

楼主(2008-01-02):
我一台卷帘门出现有时不能升降,电机很烫,即使能升降时速度很慢,抖动很重。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检查电机负荷是否过重,如果用到变频输出,检查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B:
先找个苦力用手拉一遍,看看有无机械故障,无爬上去检查电器故障

网友C:
查一下:电机制动是否已释放。

网友D:
检查变数箱.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我厂用的是昆山友贺的

网友E:
电机制动没释放

网友D:
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制动没有释放,请检查。

网友G:
哈哈,等待答案

网友E:
你电机里有一个继电器的支架松动了,我单位的卷帘门就出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H(2009-01-29):
要是能拆下来整整就好了,太高,站到梯子上害怕。

网友I:
先查机械方面有没有故障,再查电气故障。

网友J:
电机制动没释放
..................

网友K(2009-05-25):
我门工司有一台卷帘门,他的故障是手动可以正常工作,用遥控器控制没有任和反应,请帮忙查明原因。

网友L:
遥控器电池没电啦

网友K:
更换9V电池后故障依然没有排除,是否检查遥控发射电路中的晶振,怎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