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铜接头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今天在放2个电器箱15平方的线,线从电气柜过来到一个电器箱再拱头到另一个电器箱,电器箱的空开是用小型空开,所以拱头的那个电器箱的空开上不能同时放2根15平方的线。以前我看到过一个铜接头,头上不是圆的那种而是一块扁的铜片。我把2根线同时做上这种铜接头就能放进空开了。但我不知这种铜接头叫什么。请哪位高手知道说一下,我好叫采购员买了哦。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说的那种快速接头?
你可以把线先接起来嘛,再用一条线进空开,不就OK了

网友B:
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报!!!!!!叫不出书面语,记得上次报吸锡泵,写成吸吸棒???哈哈,不过这样还是能买对的,叫不出就晕了.

网友C:
  我没用过那种线鼻子,你就写上双线公用线鼻子试试呗

网友D:
统称"接线端子",只不过有大小之分

网友E:
叫不出名那就附图附照片附实物...

网友F:
有图就好,分析呀?

网友G:
名字就叫‘线首’。小截面的有标准件,大截面的需要自己做。

网友H:
35平方正好进两根15平方线

网友H:
用三根35平方铜管压接效果很好,一根线长点进空开即可

网友I:
我们叫线鼻子

网友J:
支持楼上的师傅

网友K:
35平方正好进两根15平方线,好是好,关键是楼主用的是小型开关,最多也只能接25平方的线,所以35平方的线鼻子也接不进去!

网友L:
叫铜线夹吧

网友M:
圆的有圆眼的叫O形(欧形)鼻,扁的叫扁平鼻.

网友N:
我用过的,具体名字忘了,但直接和供货商说明什么样的应该能找到

网友O:
广东人一般叫它驳通!!

网友P:
微型断路器用那么大的线确实有点浪费;
如果还是要用那么大的线,就用适合的线鼻子(线叉、线耳、接线端子)加工一下吧。

网友:
鸭嘴鼻子呵呵

网友Q:
有一个问题呀。 这篇稿子我没看懂,有15平方的线吗?

网友R:
有一个问题呀。 这篇稿子我没看懂,有15平方的线吗?
我也看不懂。

网友S:
线鼻子,也有人叫线耳

网友P:
15平方是因为卖电线的供应商用了1平方的线去穿裤腰带,这点大家应该理解吧@_@

网友T(2018-06-30):
各类连接器插头找我QQ3004476812

网友U:
针型铜鼻子(应该是16平方的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