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的I/O模块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8-01-02):
     我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有几套A系列的PLC经常有模块坏多的是I/O模块,我知道是模块坏了,但是不知道是哪块坏了,哪位师傅知道用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出那个坏的模块.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不清楚.比较难

网友B:
在线跟踪可以解决.

网友C:
模块上有ERROR指示灯的,哪个红灯亮了,哪个模块就坏了

网友D(2008-12-16):
比如~

你找一个好的流量计~~

接到你认为的通道上面去`

看系统能不能收到信号`~或是脉冲不就可以确定~~通道是好是坏了~~我QQ727015704欢迎互相交流

网友D:
接到你认为坏掉的通道上去看看

网友E:
如果是整个模块坏了的话,模块上面又一个error指示。

如果是点坏了,模块上面又LED的,对应输出点。用万用表测量吧。看看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F:
我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电气产品.需要帮忙可以找我们.QQ:595725448 联系人:谢先生 13671884704

网友G:
故障没表达清楚不好判断,PLC有没报警还是没输出.....实在不行就一块块更换试了.

网友H:
表达不清楚,知道是模块坏了,又不知是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