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一厂变压器的接地零线与建筑物(包括避雷)都接在一块,TN-C系统,三地共一.说明:变压器的零线有打地线的,但与它们(建筑/避雷)也接在一块,没有问题.现在同一建筑物内又要上一台变压器,不与原来的那台并联,但是变压器下面没有打地桩,要到10米外的地方打,然后用扁铁接过来.但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水塘,用大石块填了3米多深,估计效果可能有影响,不知在两台变压器不并联的情况下能与这个建筑物的整个地线连不?我认为不行,因为该建筑物已与原来那台变压器相连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我想挖它个3米深再打6米的角铁下去,这样入泥地有3米,不入泥地不好,尽量与原来变压器的地桩距离拉长.不知道至少多少米了.呵呵.

网友A:
两台变压器不并联的情况下,能与这个建筑物的整个地线连.

网友B:
下面引用由tianyi1977在 2008-1-2 20:28:00 发表的内容:
  两台变压器不并联的情况下,能与这个建筑物的整个地线连.
--------------------------------------------------------------------------------------------同意.
在做一组接地联上当然更好.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第二个变压器能与这个建筑物的地线相连不?

网友C:
在一个建筑物内,不管二台变压器是否并列运行,零线必须接到一点,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D:
这种供电系统的接地是否同网你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自己决定,但是共网不共网不影响变压器的正常安全供电。这就像在不同的两个厂里设置了两个不同的变压器,他们各成系统。

网友E:
“不知在两台变压器不并联的情况下能与这个建筑物的整个地线连不?”

 在一个建筑物内,不管二台变压器是否并列运行,零线必须接到一点,用一个接地网。

网友F:
要连起来的吧,我们一个发电厂外加一个水泥厂七七八八一共有十几台变压器,都是用的一个大地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