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疑问

楼主(2008-01-02):
假设齿轮比1/10,编码器2500线,4倍频,那么我发1个脉冲时电机动不动?还是要发10个脉冲时电机才转1/10000圈?

楼主:
如果一定要发够10个脉冲才开始转(1/10000圈),那么电子齿轮是不能提高分辩力的,跟步进电机的细分是不同的.对吗?

网友A:
“那么电子齿轮是不能提高分辩力的”
电子齿轮一般来说是用来降低分辨率的

网友B(2008-04-06):
就我梭知,电子齿轮在绝大多数的应用中是做为速度控制的一种手段,好像和分别率没有什么太的关系。

网友C:
通用伺服的电子齿轮比都是设置在位置环脉冲给定环节上,目的是调整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给定量与反馈分辨率之间的比率。与其说是为了速度,不如说是其结果会影响速度。电子齿轮比无法提高电机的执行分辨率,不能与步进的细分概念混同。

网友D(2009-01-01):
引用 网友C:
通用伺服的电子齿轮比都是设置在位置环脉冲给定环节上,目的是调整电机每转所需的脉冲给定量与反馈分辨率之间的比率。与其说是为了速度,不如说是其结果会影响速度。电子齿轮比无法提高电机的执行分辨率,不能与步进的细分概念混同。

赞同7楼的观点!

网友E:
我顶!楼上说的有道理哦!

网友F:
位置環電子齒輪和速度環電子齒輪有什么區別。

 我所說的電子齒輪是運動控制器的GearIn GearOut.。如果兩軸的速度成比例,那么速度也一定成比例。

不是驅動器的內部參數。

网友G:
顶了!!同意7楼的!

网友A:
位置環電子齒輪和速度環電子齒輪有什么區別。

位置与速度不是独立彼此无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