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器旁路不动作

楼主(2008-01-03):
上海飞芝软启动器,型号PHR1——132,带110KW水泵。旁路不动作,请教各位老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继电器损坏。

网友B:
检查软起的旁路信号,接线,旁路接触器.

楼主:
空载试时一切动作正常,带载后,启动时间大约为30——60秒

网友B:
有可能是启动还未结束,就过流保护了.

网友C:
把启动时间调短为10秒

网友D(2011-10-14):
1、看软起动有没有正常起动完毕,有无故障代码;

2、断开旁路输出点连线,起动设备,正常启动完毕旁路输出点闭合,万用表电阻档检查;如起动正常无闭合考虑内部继电器HF33F 5V故障;

3、检查交流接触器线圈回路(保险丝等)。推荐使用220V交流回路。

网友E:
检查一下旁路输出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