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普通机械手行走应挑选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2008-01-03):
大家好,我是做超声波清洗线的,由于用到机械手移动清洗框,我们选的是普通减速电机变频器控制,后来发现其性能不是很稳定,虽然精度不是很高,但是经常有不到位或超出现象,我想用刹车电机,听说也不大好使,希望各位朋友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A:
如果成本限制宽松,就用伺服好了。如果出力和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考虑步进。

网友B: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步进加行星减速机来完成,成本较低

网友C:
精度多少?
负载多大?

楼主:
精度在5mm以内即可,负载150公斤左右

网友D:
機械手有些指標規格
速度
機構 關節式 直角式 同步式 還是輸送帶
精度
荷重
技術探討力求量化 否則無意義

网友E:
我们做过同样的案例..是用伺服电机的..清洗镜片.要求走平稳.精度高..不妨考虑一下

楼主:
to小江:有机会一定会考虑

网友F:
建议用低成本的伺服,稳定性和效率都有保证。我做的几个客户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E:
这种清洗设备用伺服电机需考虑一个问题。。。安装距离。。。超过十五米的线就有可能出现干扰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有新项目时一定会考虑大家的帮助

网友G(2008-02-19):
我公司做机械手,我们做过同样的案例..是用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控制都可以,不妨考虑一下.fenghuang505@163.com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
基本上用变频+编码器+变频电机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

网友H:
伺服成本已经很低了。我们做的直角坐标的,用的全是伺服 。效果一直很稳定。

网友I:
用伺服电机是最好的控制方式,我们有很多的做清洗的客户都选择的!
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13770769066,张经理!

楼主(2008-03-24):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网友J:
楼主比较有礼貌^_^这么久了还记得回来看看大家的回复

楼主:
当然了,我希望和大家成为朋友嘛,希望有问题和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K:
可以用步进电机+编码器

网友L:
基本上用变频+编码器+变频电机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用了,效果挺好

网友M:
你可以有大概两种方案:

1,还是选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不过要使用可以做闭环控制的变频器+编码器形成位置闭环!

2,选用伺服,不过要考量好你负载的惯量,慎重选型!

网友N:
我也是做超声波清洗线的,现在也改为用伺服,就是在回原位时有点麻烦,在任何位置都能自动回比较麻烦。方便的话可以跟都是做超声波的工程师进行探讨。

楼主(2008-04-23):
谢谢,to张家港市:同行,希望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我怎么见不到YIKONG的恢复

网友O:
我怎么见不到YIKONG的恢复

短时间内大量发表同样内容回复,判断为恶意灌水,将其回复删除了

网友P:
请问Y.Z.Y:

    在清洗线正常工作时,电机的转速是多少?听您的意思是要准确停车,是吗?

如果预先减速到某一速度,再停车,不知道能否满足您的要求?

楼主(2008-05-26):
to小老虎:目前我们就是采取的这种办法,主要是机械手有满载和空载两种状态,有时就造成到位不准确。

网友H:
to y.z.y

目前采用变频器+编码器+三相电机来做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空载和满载定位不准,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与伺服电机相比,这个变频方案不具备自动增益调节功能。而机械手在满载、空载条件下,运动过程中的惯量是不同的,只有编码器是无法实现微调功能。

个人意见。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Q:
引用 楼主:
精度在5mm以内即可,负载150公斤左右

大家要注意,楼主的要求,150公斤可不是轻负载.
楼主用普通减速电机变频器控制,肯定可以,但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如果速度不快的话,可以考虑步进电机加减速机.

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R:
怎么不考虑用多大的步进呢?步进电机在86以上的就比较贵了,而且力矩也不是很大,在加一个大的减速机,速比大的减速机也不是很便宜!这两个价格加一起我估计也不便宜.如果考虑用国产伺服和国产速比小的减速机和起来的成本也不见得比用步进+减速的价格差距多大,而且伺服的定位要准确的!!.个人意见!!!

网友S:
都是高人,学习了!!!

楼主:
说实在的,还没有用过伺服,领导认为还是贵些,所以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客户的需要,伺服会应用很广

网友T:
还是步进比较好把,方便

网友E:
这样的配置伺服电机因为出力效果好,其实不需要太大功率,价格也很适中,比其他方案都要合适

网友U:
yamaha机械手,成型,稳定,高速。

XYZ组合式,lslrobot@126.com

有兴趣请与我交流。

网友V(2008-07-22):
引用 楼主:
to小江:有机会一定会考虑

网友W:
用变频器可以增加外部闭环控制,快到目标的时候减速运行,要达到5mm的精度问题不大
如果速度很慢就用步进
如果速度较快还是考虑伺服的好,直流得比较便宜,交流的稍微贵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经采取了部分朋友的建议。

网友X:
我们公司有台湾品宏减速机.和盟立伺服  深圳硕阳电机 xh2008888@126.com      qq 273931041

网友Y:
还是用伺服好些,考虑成本可选用国产或台湾伺服,手头宽裕可选日本的松下、富士伺服,如果不考虑成本可选用欧系伺服或日本安川伺服。

楼主:
现在的社会就是低成本高价格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学习中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通过大家我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AB(2009-02-23):
引用 楼主:
精度在5mm以内即可,负载150公斤左右

网友AC:
按照楼主的要求,我觉得还是伺服会比较好一点,单用步进恐怖不能达到目的,必然要加减速机,这样成本上就提高了

选一款性价比高点的伺服我觉得是个不错之选

网友AD:
这样的应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关键控制程序要优化,提前减速,直流制动等。5mm精度很容易达到。

楼主:
to:roboth:我是这样考虑的,看来得把速度再小一点。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如果成本限制宽松,就用伺服好了。如果出力和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考虑步进。

楼主(2009-05-07):
我们考虑用步进了,谢谢

网友AF(2011-05-01):
如果用电机控制的 那一轴只要俩点的 话    可以试试机械定位

 用步进电机

网友AG:
本人刚刚完成西班牙太阳能清洗,电镀线的程序

楼主你的问题关键点在清洗机的速度,走完一个工序时间,也就是片/小时。还有需不需要连续上片,纯不纯在多机械手交叉

如果是一般的产能,单机械手

没任何必要上伺服,

网友AH:
东方马达的VIXTA系列调速电机(带刹车)+光电开关就完全可以达到你的控制精度,根本谈不上用伺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