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线连接器的认识

楼主(2008-01-03):
0BA41-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0BB41-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0BA12-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0BB12-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4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MOO-OAAO
2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JOO-OAAO

这都是干什么的啊?可以用于哪些企业啊?

网友A:
4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MOO-OAAO
2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GOO-OAAO
这个是给模块接线用的!买模块的时候必须买的!
这是西门子的!

网友B:
S7300用背板總線將除電源模塊之外的各個模塊連接起來﹐背板總線集成在模塊上﹐模塊通過U形總線連接器相連﹐每個模塊都有一個 總線連接器﹐插在各模塊的背后。安裝時先將總線連接器插在CPU模塊上﹐并固定在導軌上﹐然后一次裝入各個模塊。
外部接線接在信號模塊和功能模塊的前連接器的端子上﹐前連接器用插接的方式安裝在模塊前門后面的凹槽中﹐前連接器和模塊是分開訂貨的。
(出自廖常初S7-300/400PLC應用技朮P14)[/b]

网友C:
0BA41-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0BB41-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0BA12-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0BB12-OXAO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这些实际就是一个D型9针插件;带编程口就是还有一个D型口;35度电缆引出线就是连接线与D型口夹角为125度

网友D:
前4个用于profibus通讯的电缆头。
后两个是模块的端子排。

网友E:
西门子的东西

请问楼主是不是武汉理工毕业的

楼主:
不是啊,为什么这样问啊?

网友F:
等你买SIEMENS模块需要连接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提到的那些是干吗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