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车间的总度数和实际的总和不相同

楼主(2008-01-03):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公司的车间的总电表的度数和实际的度数不相同???车间总电表加互感器,其他的不加.

网友A:
误差肯定会有的.差的太多那就有问题了.
总表和分表应该同时抄.
电度表.电流互感器的选择是否过大.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
1、误差肯定会有的.差的太多那就有问题了.
2、总表和分表应该同时抄,否则抄表过程有误差;
3、电度表.电流互感器的选择是否过大或过小都有问题.

网友C:
还有线路损耗。一般的情况是各分表的度数总和要小于总表的度数。

网友D:
同意刘志斌的

楼主:
谢谢!!!问题是电表分得太散,无法达到同时抄啊 ?我的电流互感器是600/5的,有三个,是不是走1度就乘以120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