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机里进油

楼主(2008-01-03):
减速机油漏进电机里,电机能否继续运转?对电机有何影响?

网友A:
一般没问题的,电机本身也有密封盖,能渗进去的油不会多的,能渗进去的最多是从轴,也就是转子这里进去的,但还得通过轴承这一关,所以不用太担心,除非没有轴承盖,或者端盖破损,一般的减速机油都是绝缘的,如果量很多,建议还是拆开清洁下。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漏油高温后碳化,烧电机。

网友D:
拖动的什么设备?

网友E:
看你装设的方式
如果减速机在电动机的上方,那个密封圈是要半年换一次的,具体时间看你工作状况
如果二者相平,可以延长时间再换

网友F:
电机减速机平着装时也有漏油的,偶尔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G:
能够继续运转,但是长时间及异常负载情况很容易烧毁电机,请多检查设备,或者使用变频器控制,在此情况下如果油进入电机,变频器会报警停止的!

网友:
可照常运行,最好拆开清洁一下,即使电机轴承有密封盖,建议也要检查一下轴承。 油进入电机,变频器会报警停止的,没见过,不知道通过什么实现!

网友H:
一般问题不大,是水就不行了,很快会烧毁

网友I(2008-03-05):
减速机换个油封就行了

网友J:
如果条件允许可将电机扇叶向上,不是说油都绝缘,减速机长期运行齿轮磨损金属承粉末状进入电机,在电机薄弱环节引起对地。我每年都有不少因骨架油封不好引起电机报警,好在汽油清洗一般能恢复

网友K:
我们这里电机进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油太多 维修工非把减速机里加满油

网友L:
油没多大问题的,不放心就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M:
最好要拆开清理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