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调速器的进线有电,出就没有了呢?显示器不亮,这是为什么啊 ????急!!!!!!

网友A:
可能得从它的开关电源部分开始查了

楼主:
问题是开关部分没有问题啊!它只是出线部分没有电压输出,显示器也不亮.

网友B:
调速器,如果是直流的,工作电源接了没有

网友C:
开关坏了?或是调速器内部的线路有断点.

网友D:
调速器换个试试

楼主:
换了就可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