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LC问题

楼主(2008-01-03):
各位高手新年好!
最近我用了FX2N-4AD  PLC模块,在运行调试中发现读出的数据不变化,即使是将传感器拆掉也是不变化,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体问题,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的程序编写如下:  (M0为系统启动)
︱---/M8000/------【TOP K0 K30 D40 K1】
︱           ︱-----【CMP K2010 D40 M550】
︱----/M550/--------【TOP K0 K1 K4 K4】
︱           ︱----【FROM K0 K29 K4M120 K1】
︱           ︱----【TOP K0 K0 H1111 K1】
︱           ︱----【FROM K0 K5 D90  K4】
︱           ︱----【FROM K0 K9 D94  K1】

︱----/M0/---------------【SET M170】
︱----/M170/-------------【TOP K0 K21 K0 K1】
︱            ︱----【TOP K0 K22 K0 K1】
︱            ︱----【T31 K100】

︱-----/T31/---------------【TOP K0 K23 K0 K1】
︱           ︱----【TOP K0 K24 K-2500 K1】
︱           ︱----【TOP K0 K22 K0  K1】
︱           ︱----【T32 K100】
︱-----/T32/---------------【RST M170】
              ︱----【TOP K0 K21 K2 K1】
传感器选用的为4-20mA真空传感器
无论接还是不接传感器,最后读数都为:D90=D94=-250
                                 D91=D95=0
                                 D92=D96=0
                                 D93=D97=0
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多谢!!!!!

网友A:
参考特殊模块手册的就可以
不是很复杂
4-20MA要串到里面
看看你的接线
QQ 596716790

网友B:
接线是否有问题,电流输入时V+和I+互联.

网友B:
我看了发现程序初始化有问题:改为---/M551/--[ K0 K0 H1111 K1]

网友C:
时间间隔和采集时间太少,加大就可以。我就遇过这问题,它是plc硬件与源程序冲突。

网友D(2009-02-18):
初始化识别4AD码,K2010与D4比较,如果没有错误K2010=D4,应该是M551=ON而不是M550=ON,故后面的TO,FROM指令不会执行。

网友E:
我这程序问题很大!很多!好好看看特殊模块是怎么用的吧!

有需要QQ:410354265

网友F:
第一行是读出模块的ID 号,应该是FRO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