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O-FACE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1-03):
FRO-FACE触摸屏之前还好好的,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屏上的一个数据显示不按照PLC上变化而变化了,PLC上显示该数据已经变化,触摸屏其他显示和控制都正常.求助啊,谢谢了

楼主:
哪为大哥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A:
换一个数据寄存器看看行不行。

楼主:
不行啊,我试过了...还有没有大哥给个意见的,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延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