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恢复不了4Q 830A

楼主(2008-01-03):
   590P/恢复不了4Q 830A。原来正常显示为4Q 830A,可能是手碰到主板何处后就变为4Q 15A.重新选择输入选项仅有2Q 15A,4Q 15A,2Q 35A,4Q 35A几项选择,无法恢复到正常的4Q 830A状态。有谁可以在这里指教,先谢谢!

网友A:
主板上边上有个小的拨码开关,朝相反方向拨一下

网友B(2008-02-24):
是电源部分原因,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C:
控制面板的问题!
拆开面板用手摁着T084芯片(有2块)从启看一下是否能恢复!

网友D(2008-04-05):
CSJ10000  你好我也在温州的

有机会我们大家交流下的

呵你是不是在大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