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MODBUS仪表通迅

楼主(2008-01-03):
S7-200PLC与MODBUS仪表通讯,当我打开编程软件,自由口在哪里设置?如何理解MBUS_CTRL和MBUS_MSG?我第一步应该做些什么,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自由口的设置在西门子S7-200的编程手册里有详细说明!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MBUS_CTRL协议库:
a. EN 使能: 必须保证每一扫描周期都被使能(使用 SM0.0)
b. Mode 模式: 为 1 时,使能 Modbus 协议功能;为 0 时恢复为系统 PPI 协议
c. Baud 波特率: 支持的通讯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d. Parity 校验: 校验方式选择
  0=无校验
1=奇较验
2=偶较验
e. Timeout 超时: 主站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典型的设置值为 1000 毫秒(1 秒),允许设置的范围为 1 - 32767。
   注意: 这个值必须设置足够大以保证从站有时间响应。
f. Done 完成位: 初始化完成,此位会自动置1。可以用该位启动 MBUS_MSG 读写操作(见例程)
g. Error  初始化错误代码(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有效):
  0= 无错误
1= 校验选择非法
2= 波特率选择非法
3= 模式选择非法

网友A:
MBUS_MSG协议库:
a. EN 使能: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使能
   注意:建议每一个读写功能(即 MBUS_MSG)都用上一个 MBUS_MSG 指令的 Done 完成位来激活,以保证所有读写指令循环进行(见例程)。
b. First 读写请求位: 每一个新的读写请求必须使用脉冲触发
c. Slave 从站地址: 可选择的范围   1 - 247
d. RW 从站地址: 0 = 读, 1 = 写
   注意:
1. 开关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支持读和写功能
2. 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只支持读功能
e. Addr 读写从站的 选择读写的数据类型
  数据地址: 00001 至 0xxxx - 开关量输出
  10001 至 1xxxx - 开关量输入
30001 至 3xxxx - 模拟量输入
40001 至 4xxxx - 保持寄存器
f. Count 数据个数 通讯的数据个数(位或字的个数)
   注意: Modbus主站可读/写的最大数据量为120个字(是指每一个 MBUS_MSG 指令)
g. DataPtr 数据指针: 1. 如果是读指令,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2. 如果是写指令,要写出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
h. Done 完成位 读写功能完成位
i. Error 错误代码: 只有在 Done 位为1时,错误代码才有效
0 = 无错误
1 = 响应校验错误
2 = 未用
3 = 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 = 请求参数错误(slave address, Modbus address, count, RW)
5 = Modbus/自由口未使能
6 = 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
7 = 响应错误(响应不是请求的操作)
8 = 响应CRC校验和错误

101 = 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 = 从站不支持数据地址
103 = 从站不支持此种数据类型
104 = 从站设备故障
105 = 从站接受了信息,但是响应被延迟
106 = 从站忙,拒绝了该信息
107 = 从站拒绝了信息
108 = 从站存储器奇偶错误

楼主:
我的S7-200  4.0里没有MODBUS协议库,在哪里找

网友B:
SP3有从站库,SP5和SP6都有自带的主站库和从站库

网友C:
总算作出来了modbus主站协议了。不容易呀,西门子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呵呵,不知道稳定不,稳定的话,还不错咯

楼主:
SP4,SP5,SP6是什么意思,可以下载吗?

网友A:
SP4、SP5、SP6是西门子编程软件的版本号!可以SP4可以下载,其他的还不清楚!MODBUS主站协议库从西门子网站应该也能下载!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触摸屏操作工在 2008-1-16 22:44:00 发表的内容:
  总算作出来了modbus主站协议了。不容易呀,西门子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呵呵,不知道稳定不,稳定的话,还不错…
--------------------------------------------------------------------------------------------
如果采用自由口通讯模式,根据modbus报文结构编写通讯代码的话,s7-200也可支持modbus主站的能力

楼主:
下载SP5版本网址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00001/Step7_microWin_V40_SP4.zip

网友E:
新手路过,学习学习一下!

楼主:
如何安装西门子SP4,SP5.SP6.?

网友B:
 wcwe:如何安装西门子SP4,SP5.SP6.?
-----------------------------------------------
你的电脑必须已安装有较早版本的MICRO WIN软件,例如V4。0 SP3。才能升级SP4-SP6。
1。先不要删除已有的较早版本的MICRO WIN软件。
2。运行SP4-SP6的SETUP。EXE文件,自动提示删除已有的较早版本的MICRO WIN软件。 删除,不要重启计算机。
3。删除已有的较早版本的MICRO WIN软件后,再一次运行SP4-SP6的SETUP。按安装过程的提示做,一路OK。

楼主:
我刚刚在西门子PLC英文网站上下载了SP4版本V4.0,好用.

楼主:
SP5版本V4.0安装上了.MODBUS库在哪里找?

楼主:
我装好SP6版本V4.0了,怎么没有你们说的软件有自带的MODBUS库?在哪找,怎样可以将它放到编程区域?

网友B:
在指令树上,倒数第二项,图标有绿色的,菜单名称:库
在这点上SP5和SP6一样

楼主:
我的LIB里面什么都没有,要生成库吗?

网友B:
先添从站库和主站库文件试试:
从站库文件: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西门子网站有
主站库文件网上搜索一下,不少网站有

网友F:
西门子modbus协议库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只在应用中发现了一个bug就是一次写多个位给PLC时地址不是0会发生错误。

楼主:
初步成功,多谢楼上的.

网友G(2008-11-20):
多谢楼主,关于PLC通讯的问题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H:
找到win4Sp6很重要,我开始对SP6也不清楚,只知我的WIN4只有从站的功能块,

没有主站协议的功能块,而别人却有,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