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开机报"INITIALIZING CHECKSUM FAILED"?

楼主(2008-01-03):
欧陆590直流调速"初始失败"按"E"可跳过.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上电初始化失败,主板芯片有故障了

网友B(2012-06-13):
通电出INITIALIZING CHECKSUM FAILED,我有一台也是这样,还不知什办,

网友C:
出现INITIALIZING CHECKSUM FAILED故障,主板芯片故障,可以发过来我给你维系,联系:15805876438

-------------------------------------------------------------------

搭车求购二手拆机全新的ABB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整机,配件,板子,有货的朋友联系我:15805876438或者加我QQ:445772180

--------------------------------------------------------------------

网友D(2012-07-13):
主板内存芯片有问题

专业590维修,成都欧陆电气  13683493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