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壳带电了!

楼主(2008-01-03):
我这有一个磨砂三相电机,接完线以后,电机转的好好的,有个工人碰了一下外壳电了一下,才发现外壳有电.我不明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绝缘太低或是一相漏电

楼主:
一相如果是漏电的话是不是可以说,电机的三相电流也不平衡,电机很容易烧?可这电机都用了两个多月了,才偶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电机不应该早就烧了?

网友B:
加个PE线.

网友:
大部分时候是感应电。也可以用钳表打下,看是否平衡。假如不平衡诶·····可能有某相漏电咯。这就要好好处理,否则比较危险。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接线端子对外壳电阻,可能是电机引出线某处磨破了与外壳短路

网友D:
电机外壳带电不外乎几个因素,用排除法可解决!!

网友E:
为什么不接地???

网友F:
停电后,用摇表测一下每个相线接线端对外壳电阻,有可能是电机引出线某处磨破了与外壳短路或相线绝缘有问题。

网友G:
接地线很重要

网友H:
或者没有接地,或者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I:
没接地吗?

网友J:
接地还不行,要找出问题的根本.

楼主:
  我接的是保护接零,用万用表测外壳对地电压是215V,因为线是我接的,所以吓我一跳.现在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破了一点皮,跟外壳接上了.

楼主:
我接的是保护接零,用万用表测外壳对而电压是215V,因为线是我接的,所以吓我一跳.现在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破了一点皮,跟外壳接上了.

网友K:
设备外壳漏电可要小心点..不能大意

网友L:
  “我接的是保护接零,用万用表测外壳对地电压是215V,因为线是我接的,所以吓我一跳.现在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破了一点皮,跟外壳接上了”

1、接的是保护接零;
2、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破了一点皮,跟外壳接上了;
3、应该短路保护啊!?
4、没有短路保护,所以原因还不对!

楼主:
我也是在人家电着以后才发现的,因为正如刘工说的,短路保护它至少会掉闸,可它就是没掉过.

网友M:
加个漏电保护器比较安全一点,对于漏电一定要小心.

网友N:
电机受潮了,绝缘太低了。

网友O:
我接的是保护接零,用万用表测外壳对地电压是215V,因为线是我接的,所以吓我一跳.现在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破了一点皮,跟外壳接上了.

这么说是不对的啊!如果是保护接零的话,那么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本身就是220V的啊!

网友P:
转子扫膛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碰到过

网友:
“我接的是保护接零,用万用表测外壳对地电压是215V,因为线是我接的,所以吓我一跳.现在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破了一点皮,跟外壳接上了”
外壳对地215V,你的“地”是PE线吗?那你外壳就是和火线同电位了,用了好久都没跳,你确认电机外壳有保护接零?

网友Q:
换台新电机,加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R:
加装漏电保护器,接好PE线.

网友S:
内部绝缘除了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只孤雁在 2008-1-6 20:11:00 发表的内容:
  我接的是保护接零,用万用表测外壳对地电压是215V,因为线是我接的,所以吓我一跳.现在查明原因了护套线的一相…
--------------------------------------------------------------------------------------------
它的显示就是这个数,据我所知所有单相的220V电压都有正负百之十的幅度所以215V不是欠压,而且我说的是外壳对地,不是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

网友T:
摇一下电机绕组的绝缘吧!

网友U:
以后应该注意一定要加地线

网友V:
加地线,并装漏电保安器

网友W(2010-10-24):
总零线应该查下!!!!!!!!!!!!!!!!!

网友X(2011-03-11):
摇一下绝缘,在给电机加上接地线!!!!!

网友Y:
电机漏电有2个可能,1是线圈绝缘损坏,绝缘降低。用摇表测量下。还就所处环境差,潮湿,粉尘大。你应该加保护接地线哦。

网友Z:
有一相漏电导致电机外壳带电,应该加装接地线和漏电保护器。

网友AA:
加个漏电保护吧 这个最有效

网友AB:
目前一般系统设计都采用三相五线制,工作接零(N)与保护接地(PE)要区别对待,不能混淆。检查电机绝缘、进行外壳保护接地,在使用漏电保护器时要考虑距离,过远其保护特性减弱恐不能及时动作。

网友AC:
是不是保护线跟相线搞错了,直接把相线当做保护线接在外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