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细分问题

楼主(2008-01-03):
我用TA8435H做电机驱动板,整步是方波,1/8细分的波形也是方波,半步和1/4细分是占空比不同,没有出现阶梯波,接上电机的时候整部是好好的,但是用半步和细分走一段距离后就会出现卡的声音,为什么呢?

网友A:
“整步是方波,1/8细分的波形也是方波,半步和1/4细分是占空比不同,”
这个,不象是正常的现象啊。

楼主:
是啊,是不正常的现象啊,按理论来说,整部是方波,细分的时候就是阶梯波才对的.所以我现在也是不明白细分后为什么不是方波,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B:
要看细分倍率是针对什么而言的,是步距还是齿距。

楼主:
细分针对的是步矩和尺矩会有什么区别的呀?我了这种芯片的资料是针对步矩的,所以细分的时候应该是阶梯波形,但是我的不是阶梯波形.这个是否跟二极管的泄放有关呢?还是跟电机的振荡有关呢?

网友B:
如果楼主用的芯片是针对步矩的细分,则还要看被驱动电机的类型,如果是混合式两相步进电机,则1个整步,对应1/4步距,1个半步对应1/8步距,所以说它的1/4或1/8细分的结果还是会等同于整步和半步的基本步驱动模式,波形也就还会是方波,而不是阶梯波,如果细分数再高,比如16或32细分,阶梯波就会出现了。

楼主:
    谢谢波恩.我看那个芯片的资料的时候,半步 1/4细分 1/8细分都有阶梯波的,是不是我那是测量的时候没有 接上电机,应该是接上电机后形成一个回路才会有阶梯波的产生.

网友B:
对不起,前面的回帖有误,其中的论述应该是针对齿距的,而不是针对步距!

“芯片的资料的时候,半步 1/4细分 1/8细分都有阶梯波的”,其阶梯应该是电流的阶梯,而非电压,对于“测量的时候没有接上电机”的情况而言,无法实际形成电流,因而楼主看到应该只是电压波形,其中也许包含这默认的某种占空比。

楼主:
是啊,没有接电机就应该没有看到阶梯电压,但是是不是接上电阻就可以看到的呢?不过看资料好像是因为电机的电感作用才可以行程阶梯电流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是的,必须有绕组的电感作用,接电阻看到的可能只是和电压脉宽等同的电流方波。干嘛不直接接上电机呢?

楼主:
接上电机了,运转正常,不过看到的波形不是很好,比较乱,电机的细分很正常,接电阻会烧掉的

网友C:
接上电机了,运转正常,不过看到的波形不是很好,比较乱,电机的细分很正常。看来理应如此。

楼主:
接上电机后依然是等幅度的脉冲波或者方波.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才可以看到阶梯波呢?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测量点是怎么选的,到底测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测的是电压,在A相串接上一个小电阻,测小电阻的电压,依然看不到阶梯波,然后我每次给电机一个脉冲,看到发出第一个脉冲和发出第二个脉冲后脉宽不一样,这样应该是细分了吧?但依然看不到阶梯波.

网友A:
我用这样的方式看过步进电机的波型,方法应该没错.

网友B:
调高细分倍率,让电机连续运转起来

楼主: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8 22:15:00
    我用这样的方式看过步进电机的波型,方法应该没错

什么方式?看到什么波形呢?

网友A:
电流波型

网友D(2008-05-27):
 前两天我自己做了一个ta8435h的驱动电路板,开始做的两个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后来做的几个就是一个都不能用,我简直是郁闷

惨了,我已经经过认真的检查,甚至两每一个元件我都仔细的比对过了,还是没有发现问题,我现在是彻底的绝望了,因为我明天就要用,我崩溃~~~~

网友E(2008-07-19):
不知有哪位前辈能否详细讲解一下细分技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