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问题

楼主(2008-01-03):
为什么有时天车的上升一档会变成下降?为什么有的时候天车的下降一档速度会比下降二档的速度快?本天车电机为绕线转子电机,串电阻启动!!!!

网友A:
老问题了

网友B:
看图纸就知道拉,上下两个点接触的不好

网友C:
有可能触点接不实引起上升出现下滑现象(缺相),本人(40吨天车)遇见过一次

网友C:
40吨天车付钩不是主钩。

网友D:
楼主说的都是在刚启动的时候吧?只有这种时候有可能,上升变下降是因为抱闸打开过快吧?下降一档比二档快想不明白,不是因为重载抱闸打开溜车问题吧?大吨位不用变频的天车一档应该是上升接触器闭合,但抱闸不打开,二档是两相电制动,三档才下降,都是为了防止溜车.

网友E:
天车的下降二档应该是上升吧,反接制动用的.
串电阻启动是减小启动电流.

网友F:
1.天车吊钩常挂的重量不轻 2.电机轴获得力矩不足
   原因可能是:1.电源电压出了问题.如以上各位所说,缺相、接触不良等引起。2、转子回路。检查转子、集电环、电刷、电阻器等,如是新配置的电阻,可能是电阻大小不适合。

网友G(2009-01-05):
楼主如果解决了希望能共享,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这都是变频车,没发生过此现象!

网友H:
没听说过,倒是见过天车下降一、二档实际是缓慢上升,这是正常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听说过,倒是见过天车下降一、二档实际是缓慢上升,这是正常的

网友J: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K(2013-03-20):
 检查主令控制器 和电阻接触器延时部分

网友L:
从未接触过天车,只接触过简单的电动葫芦。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