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P恢复不到原来的4Q 830A界面

楼主(2008-01-03):
590P恢复不到原来的4Q 830A界面。原来正常显示为4Q 830A,不知手碰到主板何处后就变为4Q 15A.重新选择输入仅有2Q 15A,4Q 15A,2Q 35A,4Q 35A几项选择,无法恢复到正常的4Q 830A界面状态。有谁可以在这里指教指教,如果是电路损坏,主要是哪部份?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主 板拆下来,边上有个拨码开关,朝相反的地方去拨一下,再上电同时按住上面一排三个按扭进行代码设定,这样试试

楼主:
先谢谢,我也这样试过,没起作用,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按住最上排按键然后上电试试,看看能改到830A吗?

网友C:
你好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现象,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你在那里要是在温州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D:
是不是混装的

楼主:
广西的哦,这台机不是混装哦,谁能说说具体点啊

网友E(2008-04-05):
你好啊CSJ10000 你是在温州哪里呢很高兴的和你认识啊
我是在温州永强 你呢
联系我的QQ:44577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