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求救

楼主(2008-01-03):
  本人使用安川伺服时遇到遇到难题请各位指教,现象为:电机上电运行时电机不转,但是用手转电机轴不能转动但是电机轴有震动,驱动器并无报警。测量L1、L2、L3三项输出发现,L1-L3之间53V、L2-L3之间55V、L1-L2之间0V。停止运行后用手转动电机轴相当滑快。我已经更换了电机和驱动器但是现象一样,检查线路也没发现异常。请各位大侠给与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伺服驱动器三相输出端子处测量的吗?

网友B:
“电机上电运行时电机不转”
给运动信号了吗?驱动器有报警吗?

网友C:
svon接通后不给运动信号的典型症状.应该换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