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故障

楼主(2008-01-03):
本人使用安川伺服时遇到遇到难题请各位指教,现象为:电机上电运行时电机不转,用手转电机轴不能转动但是电机轴有震动,驱动器并无报警。测量L1、L2、L3三项输出发现,L1-L3之间53V、L2-L3之间55V、L1-L2之间0V。停止运行后用手转动电机轴相当滑快。我已经更换了电机和驱动器但是现象一样,检查线路也没发现异常。请各位大侠给与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伺服用在什么地方的啊.你可以先查一下你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加QQ840398679

网友B:
"更换了电机和驱动器但是现象一样,检查线路也没发现异常"
是否更换后故障也相同?
电机多大?驱动器多大?
 L1、L2、L3  3相是输出么?一般不是U,V,W么? 如果是输入的话,那是电源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