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为什么dtu找不到网络

楼主(2008-01-03):
在外地办理了一批开通gprs无线上网功能的sim卡,sim插入aircard-750无线上网卡,接入点名称输入cmnet后可正常上网,但把此卡插入多个厂家的dut都无法找到网络,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补充一下:我所说的找不到网络是指用AT+COPS=0 指令测试时返回无法找到网络。

网友A:
楼主用的指令是查找网络运营商的指令。而且你设置成0了,0是采用自动查询的。如果你要查找GPRS网络的话,那应该是at+cgatt=1这条指令,如果返回OK,那说明它的工作就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