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伺服系统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8-01-03):
 笔者是做超音波清洗机客服的,机器中有一个类似是机械手的天车,驱动天车上升下降的是2个2KW的伺服马达,使天车做X轴和Y轴的运动。
第一次出现的现象:三菱PLC(型号为FX2N)面板上的第四只灯有时闪烁,有时间长亮,其状态下PLC不能运行,机器伺服部分整体瘫痪。(PLC面板上有四只信号状态灯:1.POWER 2.RUN 3.BATT.V  4.PROG.E(此灯闪烁时)/CPU.E(此灯常亮时)
处理的办法:因厂商维修人员(笔者)没有在现场,厂家维修人员在关掉机器(即总电源断开)若干时间后,机器可以正常运行。在笔者到了以后机器运行很正常。
在长时间观察以后确定没有问题,笔者离开。
在几天里没有此类问题出现,但在三天后,机器的手动和自动前的原点复归没有办法进行。
笔者再次赶到现场,在进行手动做升降时机器可以进行,在进行横移时不能运行。当时检查的状况是:(1)PLC正常,没有出现任何警示信号。(2)控制横移伺服马达的1PG电源灯正常,但在手动运行时FP、RP状态灯不亮。
处理的办法是:将升降的1PG拆除,把横移的1PG和升降的1PG对换,更换后进行手动,其情况和刚刚相反,即升降不能移动,而横移可以进行移动。当时就确定为横移1PG故障,更换1PG后问题解决,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没有在出现上述问题。
但好景不常,在第二天凌晨二点半左右,问题再次出现。机器横移不能移动。检查处理的方法:将升降伺服驱动器与其相对应的1PG连接插头拔掉插进横移的伺服驱动器中使用。再进行横移测试时,横移没有问题,在将横移的1PG与伺服驱动器的插头插进升降的伺服驱动器上使用,这时升降则不能使用,且1PG的运行灯状态灯不亮。把总电源断路器拉掉后过一些时间再合上后还是不能运行。难道又是1PG故障?
再次更换新的1PG后,机器故障依旧。
笔者又接连更换了伺服系统的所有部件,其中包括: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以及连接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的动力线和信号回授线,更换期间机器可以短时间的运行,但每次都运行不了多久,最讨厌的是总是在凌晨2到3点之间故障。
在此维修期间还出现手动都可以,但是自动状态下不能做原点复归。一般是升降找点原点后,横移在找原点的时候当碰到原点的接近开关便会停留在开关上不再移动。
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情况下更换了一只三菱的PLC型号为FX2N-64M。更换后问题解决。
问题虽然是解决了,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手动状态只有伺服的有问题,其它的部分动作都没有异常。笔者至今还是想不明白,为何PLC故障怎么会是这种情况,烦请各位高手给小弟一个正确的解答!小弟先谢谢了!(其中的伺服系统是台湾野力机电的)

网友A:
我想可能是plc与1pg的总线有问题?

网友B(2011-11-09):
应从PLC的电源模块、抗干扰及散热来分析这种间断性的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