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必需汽蚀余量

楼主(2008-01-03):
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水泵方面的专用术语,其单位是米。水泵在抽水时,泵体与水面的距离愈大,泵内负压的绝对值就愈高,当达到某一数值时,泵内将形成水和空气的混合体(水中有大量空气),对水泵产生冲击及噪音,影响正常运行,因此规定了一个必需汽蚀余量。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流体处于液汽沸点临界点时,汽蚀情况非常严重。
例如除氧器下面的给水泵,所以入口压力(即除氧器压力)一定要保证,以防止汽化。

楼主:
看的还是不懂

网友B:
汽蚀余量的概念我也不记得了。
依据离心泵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离心泵是将动压转为静压,而气体是可以压缩的,如果混有较多气体,则泵的效率降低,且叶片应力波动(导致轴承振动)。

网友C:
一楼回答的对,如果超过规定的汽蚀余量,水泵的叶轮及泵体就会被气体腐蚀

楼主:
有没有具体规定,多少是正常,怎样会看出来

网友A:
有规定,具体在水泵的技术手册上可查到。

楼主:
是吗,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吗

网友D:
我听人讲过,说是水泵的吸程,就是液面低于泵的吸口如果超过这个气蚀余量的话,水就很难被吸到泵体里,影响正常供水.

楼主:
学习了,也不知是我笨还是咋的,我就是理解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