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的传递

楼主(2008-01-03):
各位大侠:
       我在i/o域的动作中创建了一个数组,然后想在全局脚本中调用这个数组,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谢了!

网友A:
请在您函数的函数体外定义变量,此时定义的变量为全局变量,也称为外部变量。

如:
int aaa=0;
void A()
{
}
在其他脚本中要引用该变量时,只需要在需要引用的脚本中使用extren关键字来声明。
如:
void OnClick(……)
{
extern int a;
}
这样,我们就在OnClick这个动作中引用到了先前定义的全局变量了。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可以实现了.
谢谢yuan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