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1-03):
我公司一台A500,22KW三凌变频器不定时出现过载限速(跳OL,转速下降),几分钟后自动恢复正常。面板操作,风机负载。有时一天2次,有时1周1次。风机电机机械方面都正常。线路板看不出虚焊,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一般出现过载后变频器会报警并停止输出,你说的情况我没遇到过

楼主:
开始我也不信,但一次我亲自见到了。

网友B:
用三菱2.2KW的变频器带动3KW的电机可以吗?
本人有好几台这样用过没有问题,可是这次相同的搞发确总是报警。E.rHn报警。哪位师傅给个明确的答复啊

楼主:
看你3KW电机运行频率

网友B:
  电机在我设置的变频器的起始频率下5HZ运行,运行差不多30秒就报警了。

网友C:
风机负载,请注意风量有无变化,气温有无变化,气温特低时,空气比重大,最容易发生过载。

楼主:
 不是气温的问题,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过流限速动作了

楼主:
是过流限速,但实际电流不大。换其它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E:
很难说,一般是下板触发板,仔细查查,零件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