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DCS400变流器不同型号控制板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楼主(2008-02-02):
我换来试过了,小换大不行,大功率换来控制小功率的就行,

网友A:
是可以的设一下功率就可以的.

楼主:
怎么样设功率?换上小功率的控制板,它的面板电流参数只显示原来参数,再设置就不能变化了,请董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在SET TYPECODE里面,书上6-4叶有.

楼主:
谢谢董师傅,祝你在鼠年里,健康,财源全鼠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