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400变流器主从传动,总线控制,从电机转动,主电机不转,为何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楼主:
有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

网友A:
把问题说的清晰一点,我们才好分析
比如,你的主传动有没有报故障?主从实现的方式?电机检查过没有?启动指令以及速度指令正确性如何等等

楼主:
电机没问题,因为在本控可以开,也没有报警,主传动的变流器前面的交流接触器已经吸合,就是没有电枢电压输出,我认为它已经接到了启动指令,不然那接触器不会吸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