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400变流器总线控制速度不稳,本控控制速度稳定,原因在哪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给定值是否稳定

楼主:
给定值稳定

楼主: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请指点

网友A:
如果给定值稳定,那么速度的稳定性应跟本遥控没有台大关系,除非还有叠加信号(通讯的附加给定)在里面

楼主:
我没有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通讯的附加给定了,谢谢版主

网友A:
在驱动器里监控一下所有给定连结,在里面有个固定存储区的。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2008-02-02):
查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