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效率问题?

楼主(2008-01-04):
比如一台电机空载电流为I1,带负载后为I2,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供给负载的功率为(I2-I1)所做功,或者是U*(I2-I1)*COSФ

网友A:
差不多,但不完全对。因为空载与带载的COSФ 不一样。

网友B:
空载与带载的COSФ 不一样?
不明白,请详细说明。

网友C:
空载时COSФ 低,消耗大量无功.带负载COSФ 高点,负载消耗是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