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选多大量程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8-01-04):
一称重料罐,介质浓硫酸,载重量0——10T(吨),选用称重传感器 ,不知选什么型号,多大量程。和其配套的仪表如何选择?还请各位老师帮忙,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貌似应该采用称重传感器。

网友A:
去百度搜一下吧,这个好像很多的

网友B:
用压式压力传感器的话,为了方便受力,很多人都用三个称重传感器,三个相加就是你要称的重量,10/3,大约3.3T,你选三个5t的就足够了。具体型号各个厂家都不一样的,配套的仪表有专用的称重仪表,直接接收三个传感器的信号,把重量显示出来或做一些其它的处理

网友C:
要算出你的罐的重量,再加上料重.最好用三个,如果罐是四个脚,只好用四个.买成套的(传感器与放大器已连接好并调整好了).
现在的称重传感器分辨率很高,选大一点.如果选小了,会造成传感器工作在非线性区,误差会加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网友D:
载重量10T连罐体就不止10T了,你要把罐体重量加进去以后算的。称重传感器可以选3只一组或4只一组,把重量除以3(3只一组)或4(4只一组)再除以0.65就可以了。我一般用梅特勒托利多,传感器仪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