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AUTONICS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04):
AUTONICS编码器的问题
我现在要用一个编码器输出到计数器,计数器是autonics的F6BM,接收高电平
手头正好有E40H8-600-3-1-B,可以用吗?
还是要再买一个E40H8-600-3-3-B
请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我就是老也搞不清 输出方式1,2,3,L之间的区别
请高手指点
跪求!

网友A:
可以用的
如果您有AUTONICS的大资料本,可以参考L-5

网友B:
编码器电源电压、信号输出不匹配,接错线,安装使用不当均会造成编码器的损坏,一定要遵照原说明书使用。非此编码器的人员不能确定手上有该型号准确的说明书,因此,编码器的服务因遵循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建议找原来的销售商或奥的本部了解。

网友C(2009-06-22):
AUTONICS 产品问题可以咨询13616269744 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