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LG K7M-DR20SPLC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04):
我有一台设备上用了10台K7M-DR20SPLC但现在有5台出现以下问题,空载开机10分钟以后就自动关机,重新开机又可以工作但也出现上面类似故障,经检查发现TOP244Y179618电源模块发烫,增加散热片故障依旧.请问高手是不是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你的PLC24V输出负载重!大多是外围线路问题.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PLC有问题,但需要作具体的检测,增加散热片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LG指定维修站:13681488257 江工

网友C:
空载?说具体点儿.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帖,我昨天刚从深圳快递回TOP244Y电源模块,更换后试用了一天,一切正常.并未见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