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讨论:液位测量问题

楼主(2008-01-04):
一般的企业用于测量液位的系统都是负压或正压用超声波或压差变送器配一台显示仪表来测量,
我想问大家讨论一下如果在非常压下用两台压力变送器配一台双输入的智能控制仪表这样是不是要比用压差或超声波测量的成本低的多,安装是不是也要方便地多,具体的的参数怎样计算出来呢?

网友A:
不会的,安装肯定会更复杂呀,直接用一差压变送器呀,再配一简单的显示仪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样做的成本是不是会更高呢,你可是考虑了变送器的成本现在都比显示仪高了.而且你这样做是不是安装好难的.可以说是增加了一个帮障点的.对设备也是不利的.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不受压力影响。请浏览www.jnztd.com了解详细信息。成本地的多。

网友D:
帅克仪器。你水平很高!029-85398206这个电话能直接联系到你吗?有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向你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