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车间总度数和实际的总和不一样啊 ????

楼主(2008-01-04):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公司的车间的总电表的 度数和实际的度数不相同???车间总电表加互感器,其他的不加. 急!!!!!!还有 我的互感器是600/5的,有三个,是不是走1度是120度啊???

网友A:
600/5.倍率120.
1度=120度

网友B:
有线路损耗

网友C:
你不是吧,搞电气的这个也不明白?当然是要乘120,如果只穿过互感器一次的话...
还有你的电度表是什么样的,机械式的只能测有功,你实际的度数你是供电局抄送的么?总用电数里面包括有功和无功你清楚么?